[西门子] [求助]我新遍的梯形图,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错了

楼主(2007-08-04):
PLC:FX1S-20MT

伺服驱动器:MR-J2S-40A

X0:自动正转
X1: 点动反转
Y0:正转
Y1:反转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415253331407.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4 17:34:21编辑过]

网友A:
??:(qing130)[??]???????,??????...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415264333216.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415303716710.jpg[/upload]

我用这个图在PLC上试了,伺服电机就是不会转,请大家都来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4 15:31:37编辑过]

网友B:
??:(qing130)[??]???????,??????...

Y001是双线圈了.

网友A:
那样的话电机的转动应该没有问题吧

参数设定P19=00E、P21=001、P41=0111

0 LD X000
1 OR Y000
2 ANI X001
3 ANI Y001
4 SET M0
5 SET Y000
6 LD X001
7 RST Y000
8 RST M0
9 LD M0
10 ANI Y001
11 PLSY D222 K100 Y000
12 LD X001
13 MPS
14 ANI X000
16 ANI Y000
17 PLSY D222 K0 Y001
18 MPP
19 ANI Y000
20 SET Y001
21 LDI X001
22 RST Y001
23 END

网友C:
PLSY D222 K100 Y00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