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3SP3不能安装

楼主(2007-08-04):
我下载的STEP7V5.3SP3不能安装,是不是有什么要求呢,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就说不安装,不清楚啊!

网友B:
{$retitle}

据说是需要先更改你的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winXP也同样),给你转贴一下,共同提高: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择->在区域选项中, 选择\"英语(美国)\"

在高级选项卡中同样选择"美国英语"。
2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3、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6 17:42:06编辑过]

网友C:
如果是一直要你重启的话就用我这个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 n a meOperations” ,按F5刷新,然后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