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各位仁兄,帮帮我啊,小弟在此谢了

楼主(2007-08-05):
SYSMAC-CPT软件是干吗的?CX-Simulator软件怎么用?各位大哥,请多指教mxbtssf@yahoo.com.cn

网友A:
SYSMAC-CPT是OMRON较早版本的PLC编程软件,较新版本的有CX-Program5.0/6.0/7.0版本;CX-Simulator是OMRON离线模拟监控软件,必须配合CX-Program软件使用!!

网友B:
谢谢,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