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X-Programmer编的程序怎么调试

楼主(2007-08-05):
各位高手,我只有CX-Programmer软件,编好程序之的怎么调试呢?刚开始学,不懂,望各位大侠多指教.谢谢mxbtssf@yahoo.com

网友A:
帮帮我,我只现只有CX-Programmer一套软件,只能在计算机上仿真?不知道怎么调试,高手们,请多指教

网友B:
你要有一个PLC才行的。PLC和电脑用串行口接起来,在CX软件里有一个连接按钮,点击后软件就跟PLC连接起来了,然后点击下载按钮,下载程序到PLC里面。接着点击监控,就可以对程序进行实时的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