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问个弱弱的问题(10金币哦)

楼主(2007-08-06):
请问如何使PLC在某一时间动作?比如18:34动作?(每天的18点34分执行固定的动作,)

另外这个动作的时间(比如上面的18:34)可否根据不同的月份进行调整,既1月份18:34动作,2月份19点动作,等等

欧姆龙的PLC

网友A:
新手,不知道。

网友B:
等我编出程序再告诉你

网友C:
选择带时钟功能的PLC,利用时钟编写。

网友D:
楼上,我用的是CJ系列的PLC是否带有始终功能呢,怎么提取和对比时钟啊,麻烦你指导一下被,谢谢啊,帮忙解决下哈,有点急.

网友E:
??:(zs760809)???????(10???)

我也是刚刚接触PLC,最近正好用到和楼主类似的功能,简单说几句:

PLC CPM2A

首先,最好选择有时钟功能的PLC,因为本人没用过CJ系列,所以楼主要查编程手册;

CPM2A中的时间是存储在 字AR17~AR21中,可以很方便的读取;

我用比较指令TCMP(表比较),BCMP(块比较),查编程手册,这两种比较功能不同,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

可以实现楼住说的功能,还可以设定某天的几个时间段进行工作。

注意:其它品牌的PLC有定时输出功能,用起来更方便。还有一些时控开关,在要求不高的场所使用更简单。

网友D:
楼上有联系方式么?QQ,email都行,象你学习一下哈

网友F:
CJ系列的带时钟功能,利用CJ的时钟标志位来触发动作。

A351.00-07 秒 00-59 BCD

A351.08-15 分 00-59

A352.00-07 时 00-23

A352.08-15 日 0-31

A353.00-07 月 01-12

A353.08-15 年 00-99

网友G:
谢谢,又学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