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I/O 分配图(谢谢)

楼主(2007-08-07):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学习plc已经有半月之余了,始终有一个问题搞不懂:

I/O 分配图 是如何画出来的? 那些接线是如何确定的?

由于还是学生,并且没有见过实物,让大家见笑之处还请多海涵! 切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新手,不知。

网友B:
在plc上可以看到I/O

网友C:
看是那种PLC,三菱FX与A系列都有点不同

网友D:
什么I/O分配图?要画出来的吗?不太懂楼主的意思,呵呵

网友E:
有些品牌的PLC是需要定义的。当然一般小型机型地址根据模块与CPU的相对位置是固定

网友F:
图是一般用CAD画的,I/O分布是设计者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