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输入设备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7-08-07):
我这里有一个三线制,PNP常开型的接近开关。。。一直没有弄明白其该怎样才能与PLC相接。有棕色、黑色和蓝色的线。。

在接近开关的说明书上,棕色接电源正,黑色和蓝色通过负载接到电源负。。。在plc上如何完成接线

新手。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其实你应先不要与PLC连接,用一组24V电源接上接近开关.棕色-正,蓝色-负,再用万用表量一下黑-蓝,就明白啦!与PLC相连要看PLC编写

楼主:
我有试过用直流电源测试,但是究竟与PLC如何相连还是要知道的。。

与PLC程序编写无非就是常开常闭

楼主:
晕,还有进来灌水的

网友:
我是个初学者,常开和常闭接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棕色接电源正(PLC+24v),蓝色接到电源负(plc输入点COM上)。黑色接在plc输入点上就完成接线.

网友:
tai jian dan 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