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接触过PLC,要选型,大家支一下招

楼主(2007-08-07):
我公司要做一个三轴联动的机器,定位精度要在0.01mm以上,以前从没接触过PLC,也不知道PLC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也不清楚,想问问行家,采用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PLC好,采用这个型号后,还需要什么样的配件等等

网友A:
三轴联动,用数控系统,推荐西门子802D

网友B:
谢谢楼上两MM啊,我先了解一下这个型号看看,不知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C:
想要省钱,不如自制仿三菱plc的工控板!买叶工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