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报警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各位,我是一个新手,现今碰到一个编程的问题:要求:检测电机的电流,如果第一台电机电流过载,不能启动并报警,第一台电机正常启动后第二台电机才能启动,同时也检测第二台的电机电流,过载同样不能启动并报警,(电流范围自己随便定),谁能帮我编以下程,谢谢!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变送器+模拟量输入

网友B:
loushang 楼上的强啊

网友C(2007-09-15):
??:(lrhz9568)[??]omron???????

在nokia6100sh基础 上要再加一个过电流保护器,这个过电流保护器他上面有,一常一闭,你可以利用这一对辅助触头,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