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体会PLC的精髓

楼主(2007-08-08):
要真正学好PLC是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和应用并且要善于总结

网友A:
放之四海皆通的道理啊。。。

网友B(2008-05-09):
真理全是废话

网友C(2008-08-08):
空洞,这谁不知,实践呀

网友D:
是啊,能不能指点一下初学者应该从什么开始学

网友E:
其实初学者应该有好的电工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再要不断的去学习分析范例程序并不断去思考,总结经验不断练习.

网友E:
一般来讲精通一两种机型就可以了.

网友E:
三菱还是比较好学的.台达,台湾的都和三菱相差不大

网友E:
我现在做了不少工程,一般专用模块较多.温度控制,定位控制,

网友E:
总之来讲第一是要有兴趣.抱着我一定行的态度

网友E:
我上传一个我做的机械手控制柜给大家参考

网友E:
[upload=jpg,imgp5915.jpg]UploadFile/2008-8/20088259535949179.jpg[/upload]

网友E:
[upload=jpg,imgp5914.jpg]UploadFile/2008-8/2008825955253403.jpg[/upload]

网友F(2009-06-29):
有指导意义,但没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