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X-Protocol

楼主(2007-08-11):
本人没有用过OMRON cx-Protocol这个通信的设定方法,现在有一人CJIM的PLC要用SCU41-V1的COM口卡,但是不知道如何用这个软件,我是接一个扫描器,请教!QQ:446489826

网友:
直接在串口设置里设就行了,不要用到CX-Protocol。在状态栏里的IO表中选中CJ1W-SCU41-V1。点击选中,右键点设置。设置波特率,通讯协议,有头代码尾代码设置头代码尾代码。记得好像设置是英文的。

如果与omron的V520和QS2500扫描仪联,我有样例程序要得话请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