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这个电路什么设计~~

楼主(2007-08-14):
用 PLC控制自动搅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安装与调试。

(1)控制要求:

如图1所示,启动初始状态是出料阀门A关闭,然后进料阀门B打开,开始进料,液面开始上升。当液面传感器L1的触点接通后,停止进料阀门B,搅拌机以正转2秒,停2秒,反转3秒方式开始搅拌。搅拌循环3次后,停止搅拌,打开出料阀门A。当液面下降到传感器L2的触点断开时,关闭出料阀门A,又重新打开进料阀门B,开始进料,重复上述过程。

1 自动定时搅拌系统

(2)电路设计:根据任务,设计主电路电路图,列出PLC控制I/O口(输入/输出)元件地址分配表,根据加工工艺,设计梯形图及PLC控制I/O口(输入/输出)接线图,并能仿真运行。

(3)PLC键盘操作:熟练操作键盘,能正确地将所编程序输人PLC;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设计要求。

(4)通电试验:正确使用电工工具及万用表,进行仔细检查,通电试验,并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

(5)考核时间分配:

1) 设计梯形图及PLC控制I/O口(输入/输出)接线图及上机编程时间为115分钟;

2) 试机时间为5分钟。

2I/O通道分配

类别

元件

端子号

作用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1410344486166.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4 10:42:00编辑过]

网友:
输入:启动X0 停止X1 传感器L1 X2 传感器L2 X3

输出:出料阀门A Y0 进料阀门B Y1 搅拌机正转 Y2 搅拌机反转Y3

网友:
??:(hbd885)[??]??????????????...

[upload=rar]viewFile.asp?ID=1316[/upload]

楼主:
??:(yangh602)??:(hbd885)[??]?????...

大哥:好像打不开耶~~~~~~~~~~~~我们是用西门子编程的~

网友(2008-02-18):
3#是用什么软件编的程序??//

网友:
让我看一下啦,不过打不开!

网友(2008-04-06):
唉,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