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我是新手,想问些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现在刚学欧姆龙的CX-PROGRAMMER编程,对电气也不是很懂,以前是搞机械制图的。学习一个星期下来,简单的程序也会写一两个,梯形图也会做一两个,但都是依葫芦画瓢,资料上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一些连贯性的问题就是搞不明白。
梯形图是根据电气原理图来编写的吗?如果是,如何将电气原理图与梯形图对应起来,什么样的电器该用什么样的符号,比如说继电器、接触器、熔断器、信号灯、桥式全波整流器、断路器等在梯形图中该用什么符号,是简单的X和Y,还是有其他符号?什么样的电器用输入,什么样的电器用输出?地址又该如何分配?我用的是5.0的版本,可是帮助内容却是英文的,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在此只是干着急,每次上PLCJS网站总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介绍和资料,心里急呀,在此想问问大家,希望各位PLC高手给点提示,或是给点资料,给几个实例(有电路图、端子连接图、梯形图对应的更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少走弯路,多学点知识。先谢谢各位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9:47:06编辑过]

网友A:
下载中心有很多啊

网友B:
多看一些PLC编程的基本书籍。继电器控制和PLC控制所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输入的条件得到输出的结果。

网友C:
下载中心要流量, 我下了几次没下到

网友C(2007-09-18):
我现在是手上有电路图,但不知道怎么转成梯形图?郁闷呀!

网友D(2007-12-13):
将电路图传上来

网友D:
传上电路图

网友E:
先找一些机型的操作手册看,了解工作原理,内部地址分配,数据存储结构,如果说梯型图和电路图是一一对应的,我认为是便于理解的说法,有的梯形图是电路图无法表示的,就像复杂的程序用C语言可以写,但梯形图不行,不要被“一一对以应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