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控制7段码显示

楼主(2007-08-16):
想用松下的PLC实现30字的显示,用7段码实现。

请问实现这个显示最少的OUT是多少点??

怎样实现?程序思路?谢谢!

网友A:
不一定仅限于松下的PLC,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B:
11点输出???
我是新手,想学习一下~~

网友C:
120[em01][em01]

网友D:
学学学习!有没有梯形图?

网友E:
你30字指的是什么?是1-30这三十个数字么?

还有就是带不带小数点。这都有关系。

简单的说如果你只想输出0-9这九个数字,7个点就够了。

在程序中将这七段LED按显示数字排列,置1亮,置零灭。

网友F:
用单片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B:
{$retitle}

不带小数点9点,小数点10点,以西门子为例,输出0.0-0.6接个位及十位LED相应abcdef七段,0.7-0.8接个位及十位共阴或共阳极,采用0.7-0.8轮流导通,视觉停留作用实现0-99整数显示,输入采用编码实现,不知可行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9 0:34:3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