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看下这个程序该怎么实现???S7-200

楼主(2007-08-16):
模数转换学习难题:西门子S7-200系列
1.单点4~20mA模拟量输入,当输入量>12mA时,输出工作,反之则无输出,
谁能帮画个梯型图,谢谢!!!!
2.如需与电脑通讯,在电脑显示屏上显示该模拟量数值,如何通过组态软件实现??

网友A(2009-05-16):
给你个自己改写的,有不当之处请改正。还有就是没有模块初始化,模块坏了他也检测不了。还有就是我的写的是小于12时输出

[upload=rar,模拟量判别.rar]viewFile.asp?ID=4881[/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16 12:37:59编辑过]

网友B:
给个思路 这样,用4-20MA做比例输出的一个简单的程序作为一行 用这个比例可以的只12ma是应该数值是多少 那么再做一个比较程序 到了这个数值是输出的 反之没有输出

网友C:
以下是引用siyuan322-2在2009-5-16 23:08:00的发言:
给个思路
这样,用4-20MA做比例输出的一个简单的程序作为一行
用这个比例可以的只12ma是应该数值是多少
那么再做一个比较程序
到了这个数值是输出的
反之没有输出

我高不清楚,为啥,模拟量中总是有4-20MA之类的!能不能把电流搞大一点

网友C:
以下是引用wushang140在2009-5-16 12:36:00的发言:

给你个自己改写的,有不当之处请改正。还有就是没有模块初始化,模块坏了他也检测不了。还有就是我的写的是小于12时输出

[upload=rar,模拟量判别.rar]viewFile.asp?ID=4881[/uploa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多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