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安装 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 时出错!

楼主(2007-08-17):
好心的哥哥姐姐们啊! 小弟在运行 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 目录GX_D8_C6\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SW8D5C-GPPW-C\QSS_Support\EnvMEL 下的setup文件时 系统提示我“参数不正确”点过“确定”自动退出安装!

这个setup 是安装的第一步啊!下面的都安装不了。

哪位好心的哥哥姐姐帮帮小弟吧!是不是 我的电脑系统设置的问题。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安装呦!

谢谢啦!

网友A:
我的不会哦~

网友B(2007-12-16):
文件85.2 MB

经过解压的啊

路径是C盘啊

网友C:
如果环境也安装了的话,就考虑换一个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