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两个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17):
我有的是S7-200 CPU224

1、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PLC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吗?PT那里该填什么?

2、T38定时单位是多少?我查了两个表,不知道哪个才对。一个说T38的分辨率是100ms,一个说延迟时间是10ms,那我把PT设为1000,真正的定时时间是多少?T102的呢?我编写了图1所示的梯形图,用S7_200SIM_V1.2仿真模拟器仿真一下,发现T38的定时时间是10s,T102的定时时间是1s,按我的理解,T102的定时时间应该是10s才对的啊。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1710314358393.jpg[/upload]

网友A:
??:(southbear)[??]?????????

这个表说T38的分辨率是100ms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1710321951246.jpg[/upload]

网友A:
??:(southbear)??:(southbear)[??]???...

这个表说T38的延迟是10ms,到底哪个才是它的定时单位?

T102就两个表都说定时单位是100ms,那PT是100时定时时间应该是10s才对的啊,怎么会是1s的呢?

刚接触西门子,很多东西都不懂,小弟在此请教各位了,谢谢!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1710394944200.jpg[/upload]

网友B(2007-10-29):
全额全恶气恶气恶气全球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