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直接通过以太网直接与PLC通讯

楼主(2007-08-17):
如题,本人想用VB通过以太网直接和PLC通讯,但不知通讯协议及报文格式,不知那位高手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可以用telnet来做!

网友B:
??:(Sunbirdmxf)[??]????????????...

你可以通过现场总线UB

网友C(2008-03-29):
PLC一般有以太网模块,察看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D(2009-10-11):
PLC有相应的以太网模块的

你可以查查

网友E:
CP1H解密软件,CQM1H解密软件,CJ1M解密软件,CP1L解密软件,EH解密软件,LG120S解密软件

网友E:
欢迎你使用我们的软件,有什么好的见议请多多指教,或QQ:1239894063留言。最新资料请浏览:http://www.200plc.cn

另外我们还提供OMRON CQM1H解密软件(直读)/CP1H解密软件(直读)/CP1L解密软件最新版LG120S解密软件,不需要拆机解密,一分钟读出密码。软件图如下:

详细说明与下载

详细说明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