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否向同型号的全新PLC中当程序!!

楼主(2007-08-18):
各位:请教下,我想买个omron的CPM1A-40CDR-A,原来的也是这个型号,里面有老程序,想把程序当到这个新的里面,请问可以吗?如何去做?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如果原来PLC是否密码保护,那你就无法上传程序了

网友(2009-05-12):
把老程序拷贝下来传送PLC就可以了

网友:
旧的PLC与PC相连接.然后把旧PLC里的程序上传到PC. 然后新的PLC与PC相连接.再把已经上传到PC的旧PLC程序下载的新的PLC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