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EM231热电阻模块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EM231模块与S7-200 CPU222CN如何连线?端子怎么接的?请各位指导一下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10:54:07编辑过]

网友:
不是有连接电缆吗?

CPU222没见过,我们用过CPU224

网友:
按说明书来

网友:
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EM231 RTD模块的详细接线和DIP开关设置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

网友:
??:(level01)??EM231??????????

建议先把基本的资料及手册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