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掉电不保持????

楼主(2007-08-23):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 用的s7-300 为什么照书上写的 把OB1 DOWNLOAD到PLC 这时在线程序有了 在线监控也一切正常 动作也一切正常 但是一旦PLC断电重启 那些程序都没有了 像是没有保持住

网友A:
书上也写 选中要下载的块 直接DOWNLOAD就好了撒 研究了半天 发现 除了download这个命令外 还有个 大概意思是把ram的内容写到rom的命令 执行后 一切都好了 断电后 程序也在

为什么呢 书上写直接用download就好了撒 没有写到要用那个( RAM TO ROM ) 好像是指把内存的东西写到“硬盘”上

谢谢大侠 指点哈

网友B:
是否和s7300的硬件版本有关,300的老版本需要电池保持,是需要下装到rom里去的。

网友A: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