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湿纸巾包装机FX PLC程序

楼主(2007-08-25):
湿纸巾包装机程序[upload=zip]viewFile.asp?ID=1380[/upload]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B(2011-02-23):
求湿纸巾包装机程序得注解

网友C(2011-04-21):
感谢湿纸巾包装机FX PLC

网友D(2012-03-04):
电梯直达   楼主

网友E(2008-12-30):
-
[UserCP=100]
FX系列PLC组网通讯实例

FX系列PLC中的FX1N本体自带两个100HZ的高速脉冲输出,一台FXPLC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或是伺服电机,如果控制多台步进电机或是伺服电机也可以用FX系列PLC的N:N网络实现。

相关标志:
M8038:用来设置N:N网络参数;M8183:主站点产生通讯错误时ON;

M8184---M8190:从站点产生通讯错误时ON;M8191:当与其他站点通讯时ON

相关寄存器:(只描述主要寄存器)
D8176:站点号设置;D8177:设置从站点总数;D8178:设置刷新范围;
D8179:设置重次次数;D8180:设置通讯超时;

*除D8176外,其他的相关寄存器只在主站应用

共享区域:(只描述刷新范围设为模式2的情况)
0号: M1000---M1063 D0---D7
1号: M1064---M1127 D10---D17
2号: M1128---M1191 D20---D27

3号: M1192---M1255 D30---D37
4号: M1256---M1319 D40---D47
5号: M1320---M1383 D50---D57
6号: M1384---M1447 D60---D67
7号: M1448---M1511 D70---D77
从上面的共享区域来看,FX的N:N网络设置共享并不合理,主站共享区域太少!

实例:
本例为两个FX1N系列PLC组网。
组网方式:两台PLC之间用FX1N-485-BD通讯板连接。
主站程序:
LD M8038
MOV K0 D8176 主站号设定
MOV K1 D8177 从站点总数:1
MOV K2 D8178 刷新设置:2
MOV K3 D8179 重试次数:3
MOV K6 D8180 通讯超时设置:60毫秒
LD M8000
MOV K2 D10
LD M1064
OUT Y0
END

从站程序:
LD M8038
MOV K1 D8176 从站号设定
LD M8000
OUT M1064
ADD D10 K2 D100
END

两站程序如上,当两台PLC都上电运行时,因M1064为两站共享位元件,从站令M1064常闭,所以主站的Y0输出。D10同样为两站共享寄存器,主站将2送入D10,故从站执行的加法指令ADD结果为D100=4

[/UserCP]

本主题由 loveplc 于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