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帮帮我搞定灌装机用灌装放盖程序

楼主(2007-08-29):
各位老师,帮我编一下饮料灌装机上用的灌装放盖程序,小生先在此万分感谢!工控是三菱FX2N80MR,大概控制是这样的,机器每走一步(进一个瓶或是出去一个瓶),传感器X1给出一个信号(跟脉冲差不多),这个信号用来计算运转速度,同时是放盖阀和灌装阀的同步信号,运转的机器开始进瓶,冲洗,过渡到灌装区的入口有传感器X2,信号跟X1一样,感应到有瓶后机器再走8步,要求打开灌装阀Y1,开始灌装,连续有瓶时Y1是一直有输出的,X2无信号时机器走8步关Y1。开灌装阀Y1之后68步开放盖阀Y2,Y2跟Y1一样,有瓶过来一直打开!

这样说吧,X2有信号后X1再输入8个脉冲打开Y1,再过68个脉冲打开y2,如果只过来一个瓶子的话(x2亮一下)走8步(x1亮8次)后只开它这一个阀(Y1在X1亮8次时开,亮9次时关)灌装,再过68步后只给一个瓶盖(Y2跟Y1一样方式开关),其中x1是一直有脉冲的传感器,机器动一个工位亮一次,x2检测有瓶信号,来一个瓶子就亮一下,再过8个工位灌装阀y1跟x1的信号同步打开,y2再延后68步,连续有瓶的话就一直打开!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310484237417.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31 0:48:59编辑过]

网友A:
对这个了解不多,帮你顶下吧

网友B:
??:(zhengyueyong)??????????????...

呵呵,这个问题好像很难,怎么没有高手出现啊!

网友C:
 你用个移位指令就行了。。。。

网友C:
做个 这样的东西。。。就是用这条指令 你看看指令用法 算算移几个位

。。。

网友D:
前面说的对,用个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谢了,我看能不能搞定,不行再来请教

网友B:
具体点行吗?

网友B:
{$retitle}

这样说吧,X2有信号后X1再输入8个脉冲打开Y1,再过68个脉冲打开y2,如果只过来一个瓶子的话(x2亮一下)走8步(x1亮8次)后只开它这一个阀(Y1在X1亮8次时开,亮9次时关)灌装,再过68步后只给一个瓶盖(Y2跟Y1一样方式开关),其中x1是一直有脉冲的传感器,机器动一个工位亮一次,x2检测有瓶信号,来一个瓶子就亮一下,再过8个工位灌装阀y1跟x1的信号同步打开,y2再延后68步,连续有瓶的话就一直打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31 0:40:39编辑过]

网友E:
能不能再详细点比如Y2是要74个脉冲才动作吗

网友F:
你能不能标以下啊 难看懂哦

网友B: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搞定,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