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钟问题,先谢谢啊~+++

楼主(2007-08-31):
我新手,这个问题对于高手是很简单哦,就是在S7-200系列,下载实时时钟后,长时间PLC断电后,再次上电后时间复位,现在我的程序控制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分别每间隔1个小时和每间隔3个小时要分别开个阀,用计数器时间不够,请高手给点建议,高速计数器我不会用啊,最好能给段程序谢谢啊~~我邮箱lzf.983925@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A:
??:(lzftop)??????,????~+++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B:
谢谢啊~能简单的写一段吗,我就知道了

网友C:
电动机正转5分钟后,停1分钟后反转3分钟,再停1分钟后再正转5分钟,依次顺序往复运动。用西门子S7-200怎么编啊?急得很

网友D:
你可用 定时器 和 计数器 一起应用来解决长定时的问题

把你邮箱给我 我给你发一个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