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关于s300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01):
各位大侠,单位有一套s300老系统,cpu313(老型号)、电源、接pc适配器和232通讯线都有,软件安装的是STEP 7 V5.3,按照s7-300入门指南进行接线和硬件组态,cpu模式选择器打在stop上,上电后,cpu上sf指示灯常亮,电脑和cpu就是连接不上,初次接触s7-300,实在是不知如何解决,望各位指教。另:cpu上插存储卡的地方是空的,是否因为没有存储卡所以工作不正常?(cpu上有备用电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1 21:26:32编辑过]

网友A:
没存储卡照样能连接上的的,你硬件组态没搞错吧,你应该把你的项目文件打个包变成附件,这样别人也好帮你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