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士林PLC A1-40MR 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7-09-02):
士林PLC A1-40MR 开机RUN灯不亮,而PROG.E灯一直闪,有没有哪位老鸟可以指教一下啊????小弟急呀!

网友A:
换一个吗?我有

网友B:
你那里面的程式不对了.所以闪闪的.把里面的程式改一下子就好了.哦.老大.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将开 关拔到RUN.

网友C:
将程序备份,然后将PLC程序清零.

士林与三菱PLC是同样的技术,士林是三菱授权生产商.

网友C:
三菱FX PLC出现过如楼主所说的现象,我就将程序备份,然后将PLC存贮器程序清零,再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D(2007-10-11):
程序问题

网友E(2008-01-26):
应该是锂电池坏了引起程序跑掉,如果能找到原程序,把程序输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找到原程序,那只能重写或找生产厂,生产厂应该有机器的原程序的。

网友F(2010-09-30):
呵呵 都差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