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的三菱GX软件无法建立新工程

楼主(2007-09-02):
求助:下载的三菱GX软件无法建立新工程 。如何解决?先谢啦

网友A:
{$retitle}

不太清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 15:06:54编辑过]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有两种可能:

  一、你可能在安装时,没有看清楚,在安装时把有”功能限制“的打了”钩“这样的话,处理方法:你可以先在控制面板下面把它卸载了,重装一下就可以了。

  二、你的系统有问题,有些文件没有了,那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D(2007-10-31):
安装的时候不要选监测运行就好了啊,这个功能只能监视不能编程

网友E:
安装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时注意,不要选监控模式,否则无法新建文件。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删除卸载中文上网软件

网友H(2007-12-18):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打算重装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