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FIBU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4):
PRIFIBUS是什么意思?

网友:
??:(roomfwj)PRIFIBUS??????

通讯协议 现场总线

网友:
PROFIBUS总线是目前国际认可的多种总线标准之一,已广泛应用于制造、石油、冶金、造纸、烟草、电力等行业。它按应用场合分为三个系列:PROFIBUS-DP、PROFIBUS-PA、PROFIBUS-FMS.PROFIBUS-DP拥有较高的通讯速率,最高可达12Mbit/s,可以采用线形、星形、环形等多种拓扑结构;PROFIBUS-PA应用于过程控制领域,可以把测量变送器、阀门、执行机构用串行总线联网,仅使用两根导线同时传输数据以及对PA总线上的设备、仪表供电,通讯速率31.25Kbit/s,;PROFIBUS-FMS是现场级和单元级通讯任务的通用解决方案,它提供大量的通讯服务,用以完成以中等传输进行的循环和非循环的通信任务,传输速率可达到1.5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