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SIM的应用和菜单明细

楼主(2007-09-04):
PLCSIM的应用

第一章。仿真的准备(建立PLC)
1。打开SIMATIC管理器
2。建立项目
3。启动PLCSIM
4。单击站,双击硬件配置浏览器,配置硬件。并向PLCSIM下载硬件配置.
5。根据硬件配置,再PLCSIM中建立本项目PLC的输入输出模块。
6。单击SIMATIC管理器,编辑符号表和源程序块。
7。下载程序块。
8。在PLMSIM建立需要坚实的寄存器、T、C、累加器、状态字、变量等。
9。输入PLC名称,保存PLC.
第二章,PLCsim的菜单说明
File :
NEW PLC 新建一个PLC
OPEN PLC 打开一个PLC
CLOSE PLC 关闭当前PLC
SAVE PLC 保存当前PLC
SAVE PLC AS 另存当前PLC
OPEN LAYOUT 打开PLC规划(即你建立的I、O、T、C等等窗口,不包括CPU)
CLOSE LAYOUT 关闭PLC规划
SAVE LAYOUT 保存PLC规划
SAVE LAYOUT AS 另存PLC规划
RECENT SIMULATION 最近仿真用的PLC
RECENT LAYOUT 最近的规划
EXIT 退出
Edit:
undo 撤销
cut 剪切
copy 复制
paste 粘贴
View:
Accumulatars 打开累加器、地址寄存器、状态字监视窗口
Block Registers 打开数据块、逻辑块、SAC监视窗口
Stocks 打开嵌入堆栈、主控继电器嵌套深度监视窗口
toolbars 打开工具栏设定窗口
status bar 状态栏开关 先是连接地址等
Aluauys on top PLCsim显示在上层

PLC:
Power on PLC电源开
Power off PLC电源关 注:和stop状态不同
Clear/rest 清除程序,除通讯外全部复位
MPI address 设定MPI通讯地址
in se*rt 插入(和培置硬件模块一样):
input variadle 插入输入端口,可为I、Ib、IW、ID、PI、PIb、PID、PIW 的 监视窗口
output variadle 插入输出端口,可为Q、Qb、QW、QD、PQ、PQb、PQD、PQW的监视窗口
bit memory 插入寄存器窗口,同样可监视寄存器地位、字节、字、双字。
timer 插入计时器,同上
conunter 插入计数器,同上
geheric 插入普通变量
vertical bit 插入垂直变量
e x *ec ut e: 可执行的菜单
key swith position 状态方式开关键
run-p 可上载、下载,监视得运行状态
run 监视运行状态,不能上载、下载,当你修改了程序无法下载到仿真PLC里去时,可能仿真PLC在此状态下。
stop 停滞状态,可上载、下载
startup swith position CPU启动方式开关
warm start 暖启动
hot start 热启动
cold start 冷启动
关于CPU启动,参考CPU手册。
scan mode 仿真模式
single scan 单步仿真
continuous scan 连续方针
next scan 下一步
pause 暂停 注:next scan,pause 都是选择单步仿真是有效。
Avtomatic time 自动时间继电器
Maual time 手动时间继电器
Reset time 复位时间继电器
当按Reset time 菜单是显示窗口如图
All Time 时间继电器
Specific Time 单个时间继电器
选择 All Time按OK全部的时间继电器复位,
选择Specific Time 并在Time框中输入时间继电器地址号。按OK
该时间继电器复位。
Tringger error OB 激活错误警告中断组织块
Hardware intenupt (OB40—OB47)
激活硬件中断0---7
I/O Redundancy Error(OB70)
激活I/O冗余错误中断 (只用于硬件配置位H系统是适用)
CPU Redundancy Error(OB72)
激活CPU冗余错误中断 (只用于硬件配置位H系统是适用)
Time Error (OB80)
激活时间错误中断
Diagnostic Interrupt (OB82)
激活诊断中断
in se*rt/remove Module Interrapt (OB83)
激活插入/拔除模块中断
Priority calss Error(OB85)
激活优先级错误中断
Rack Failure (OB86)
激活机架故障中断
Scan Cycle Monitoring 步循环监视
Optins 工具选项
Attach symbols 配上符号
Show symbols 显示符号
Reference data 交叉数据
Symbols Table 符号表
window 窗口
cascade 叠层
tile ordered 排布
arramge icons 重新排布
下面是你打开的窗口和地址
help
cantents 内容
zhtroduction 入门
getting 快速应用
using Hele 利用帮助
about 版本

第二章,PLCsim的菜单说明
File :
NEW PLC 新建一个PLC
OPEN PLC 打开一个PLC
CLOSE PLC 关闭当前PLC
SAVE PLC 保存当前PLC
SAVE PLC AS 另存当前PLC
OPEN LAYOUT 打开PLC规划(即你建立的I、O、T、C等等窗口,不包括CPU)
CLOSE LAYOUT 关闭PLC规划
SAVE LAYOUT 保存PLC规划
SAVE LAYOUT AS 另存PLC规划
RECENT SIMULATION 最近仿真用的PLC
RECENT LAYOUT 最近的规划
EXIT 退出
Edit:
undo 撤销
cut 剪切
copy 复制
paste 粘贴
View:
Accumulatars 打开累加器、地址寄存器、状态字监视窗口
Block Registers 打开数据块、逻辑块、SAC监视窗口
Stocks 打开嵌入堆栈、主控继电器嵌套深度监视窗口
toolbars 打开工具栏设定窗口
status bar 状态栏开关 先是连接地址等
Aluauys on top PLCsim显示在上层

PLC:
Power on PLC电源开
Power off PLC电源关 注:和stop状态不同
Clear/rest 清除程序,除通讯外全部复位
MPI address 设定MPI通讯地址
in se*rt 插入(和培置硬件模块一样):
input variadle 插入输入端口,可为I、Ib、IW、ID、PI、PIb、PID、PIW 的 监视窗口
output variadle 插入输出端口,可为Q、Qb、QW、QD、PQ、PQb、PQD、PQW的监视窗口
bit memory 插入寄存器窗口,同样可监视寄存器地位、字节、字、双字。
timer 插入计时器,同上
conunter 插入计数器,同上
geheric 插入普通变量
vertical bit 插入垂直变量
e x *ec ut e: 可执行的菜单
key swith position 状态方式开关键
run-p 可上载、下载,监视得运行状态
run 监视运行状态,不能上载、下载,当你修改了程序无法下载到仿真PLC里去时,可能仿真PLC在此状态下。
stop 停滞状态,可上载、下载
startup swith position CPU启动方式开关
warm start 暖启动
hot start 热启动
cold start 冷启动
关于CPU启动,参考CPU手册。
scan mode 仿真模式
single scan 单步仿真
continuous scan 连续方针
next scan 下一步
pause 暂停 注:next scan,pause 都是选择单步仿真是有效。

Avtomatic time 自动时间继电器
Maual time 手动时间继电器
Reset time 复位时间继电器
当按Reset time 菜单是显示窗口如图

All Time 时间继电器
Specific Time 单个时间继电器
选择 All Time按OK全部的时间继电器复位,
选择Specific Time 并在Time框中输入时间继电器地址号。按OK
该时间继电器复位。

Tringger error OB 激活错误警告中断组织块
Hardware intenupt (OB40—OB47)
激活硬件中断0---7
I/O Redundancy Error(OB70)
激活I/O冗余错误中断 (只用于硬件配置位H系统是适用)
CPU Redundancy Error(OB72)
激活CPU冗余错误中断 (只用于硬件配置位H系统是适用)
Time Error (OB80)
激活时间错误中断
Diagnostic Interrupt (OB82)
激活诊断中断
in se*rt/remove Module Interrapt (OB83)
激活插入/拔除模块中断
Priority calss Error(OB85)
激活优先级错误中断
Rack Fa

网友A(2008-05-19):
樓主辛苦了,奇怪,怎麽沒有了回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