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MOV指令控制位数怎么控制

楼主(2007-09-12):
请问MOV指令控制传送通道中的位,要传送几位应该怎么控制?

例如从00通道传送5个位到01通道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A:
在问个CQM1H-CPU51上升延输入怎么是红色不能用?其他型号可以用CS1J

网友A: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帮我解答呢?版大哪去了?

还是不能那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