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问下FX系列跳转指令..

楼主(2007-09-13):
请问这个跳转指令应该如何写入PLC程序里面?

它是靠最左边..但是不知道怎么写进去??

网友A:
这个论坛怎么回事?版大都跑哪去了?没人回答问题?

网友B:
??:(1229yuping)[??]??FX??????..

你说的是CJ指令吧?是在编好主程序结束后,再编跳转指令的。

网友C:
看看书,书上都有的

网友D:
(cj)写在前段P写在后这很简单的.

网友D:
列如:ldi m3 第二步写[CJ0]中间编写要转跳的程序,这段程序结束时就写P0,这段结束如果下段还有转跳就要增加到CJ1,P1,在程序只能用7次.

网友E(2011-04-03):
把光标放到总线的左边(左边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