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问题,我想问学三菱PLC用什么型号好?

楼主(2007-09-13):
各位工控大哥请问三林菱学习PLC用1S还是0N?

还有就是0S,1S.0N,1N,2N,他们定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0N已停产了.还是从FX2N学习吧.

网友B:
??:(MAJIA1986811)plc??,??????PLC??...

三菱有大、中、小的PLC。FX系列是小型的 A是中型 Q大型,他们的最大不同是点数

网友C:
哦,明白了,不过指令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D:
具体区别得问三菱技术支持的。

不过我认为抵制日货也应该从PLC做起。

有老多更好的,为什么偏用三菱的呢!

网友E:
三菱的用起来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