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7-09-16):
我们厂十二台设备有九台的触摸屏出了问题,触摸屏型号三菱A970GOT-SBA,画面不能显示,但是根据感觉操作,设备能正常运转,只是操作人员看不到画面。为了查看原因,我用了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 软件,配合AC30R2-9SS编程线,欲查看触摸屏内部情况,无奈老是出现通讯故障,报0259故障,联系不上。求助厂家,说没法处理,现在我们九台都换成了F940GOT。我想问一下各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和GOT连接起来。

网友A:
我也怀疑软件有故障,或是设置不对,但就找不到原因,是不是加密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密码也不应该出现通讯超时吧。请问版主我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B:
能凭感觉操作?是不是可以通过触摸能实现PLC的一些操作?只是画面看不到?那画面显示的是什么?你说的不能显示是个么子概念?说得具体些

网友A:
就是可以实现PLC的操作,知道开车键,触摸开车位置,PLC就可以正常动作,只是设备的状态如速度啦之类的统统看不到了。我现在用GT-DESIGN 配合AC30R2-9SS想要查看内部的状态,无奈老是通讯超时,不能连接。是不是有办法建立连接啊。?用什么办法呢?请版主帮忙啊!

网友B:
晕倒,触摸屏使用多长时间啦?这么大面积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是批次整个都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跟代理商沟通?

网友A:
四五年时间,我们车间要加湿,并且我们这里水质不好。

网友C(2007-11-14):
是不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C:
既然你能摸黑操作说明触摸屏内部程序应该是好的,我想应该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D(2007-12-23):
我想要触摸屏中文帮助文件,或学习资料,请大家帮我。rouxi@tom.com QQ143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