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上位机与几个S7 PLC 组什么网最经济

楼主(2007-09-17):
我现在要做个项目,需要一个上位机和3个S7-300及1个S7-200通讯,PLC之间不需通讯。
上位机打算用WINCC或者组态王的。上位机主要是监视和收集历史数据。
现在我知道能用PROFIBUS来通讯,有没有更经济的方案?
希望各位大佬能不吝赐教,先感谢一下了!

网友A:
我的想法仅供参考:将工程量少的300站点,直接读取200的需要采集的数据,保存起来。相当于上位机仅有3个300的站,可以省点电缆费用。最经济的就是Profibus网络了。或者组一个以太网也可以的。

网友B:
我的想法仅供参考:

   一、你可以把一个S7-300作为主站,另外的PLC通过通讯处理器,或通过集成在CPU上的PROFIBUS-DP接口连接到PROFIBUS-DP网络上,作为从站。带有PROFIBUS-DP主站/从站接口的CPU能够实现高速的、用户方便的分布式自动化组态。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PROFIBUS-DP分布式I/O就像处理集中的I/O一样,具有相同的组态、地址和编程。

  二、你是否可以考虑用“人机界面”C7等来代替用WINCC或者组态王的。因为,方便的人机界面服务已经集成在S7-300操作系统内,因此人机对话的编程要求大大减少。人机界面从S7-300中要求数据,S7-300按用户指定的刷新速度传送这些数据。S7-300操作系统自动地处理数据折传送。用人机界面还能保证数据的正确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