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用CPM1A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09-19):
碰到一系统要求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只是要求转90度,因此前没做过此类控制,在此求教各位大虾!不胜感激!

网友A:
发脉冲呗

网友B:
这个网站是有一片文章,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
应用PLS2、INI等这些指令来控制!

网友D:
在此先谢过上面几位!还想请问是否要另加模块?(即直接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要另再加一欧姆龙专用模块?)

网友A:
不用再加模块了,是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直接用,一般有2个输出可以发高速脉冲,用来直接控制步进和伺服

网友E:
用晶体管输出,它有2个脉冲输出,可以控制其角度来触发其转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