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非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谢谢

楼主(2007-09-19):
我是一名初学PLC的新手,最近正在看PLC的编程,对于顺序控制的系统进行编程可以采用顺序功能图,然后转换为梯形图很方便,但是对于不是顺序控制的系统呢?比如说电梯的控制,有些系统是没有严格的顺序的,不能使用顺序功能图,这样我该怎样,用什么方法去编程呢?还有对于一些模拟量的系统呢》我们该怎样去设计编程呢?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这么给你说吧!plc的编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编程者的习惯经验有关的,再者就是和plc的种类有关,plc编程最终的目标是按照目标动作一步步调试编程的,所以都是面向过程的,所有这些特性,注定第三方或者编程者本人再很长一段时间再阅读时,会产生陌生的感觉。
现在PLC编程方面有一种思路是面向对象的编程,也就是把高级语言的编程思想融合到PLC编程里使得程序更容易看懂和理解,现在这方面的标准就是IEC61131,相关的软件如openpcs 网站是www.inforteam.de,openpcs是一个扩展性很强的软件,有些PLC厂商直接在上面开发自己的PLC软件,西门子的一部分软件就是用它做的。
我阅读过一段时间,感觉很难理解,可能是要求的技术水平太高吧!
许多PLC厂商声称支持IEC61131标准,但是还没有达到IEC61131的境界,如果达到了,我想编程将更容易。很可惜国内的PLC还没有IEC61131的影子,可能是技术原因吧!

网友:
我觉得管理员说得很对,能达到用高级语言编程是每一个工控者的梦想,他有以下几个因数:

1、英语水平熟练;2、VB编程熟练;3、产品性能了如指掌;4、机、电水平高级等。

编程:顺序控制-SFC-高级语言编程

用高级语言编程:1、程序编程最省力;2、性能稳定;3、难学。

电梯编程:1、PLC控制;2、单片机(机器语言);3、高级语言编程(开发专用的模块)。

  PLC控制:(1)一般的货梯:只要顺序控制就能编程(2)客梯:11层以下,顺序控制也能编程完成,11层以上最好用SFC流程图编程。例如:FX2N系统基本单元最多只有128点,经过试验,11层时所用点数在128以下,编程后,运行稳定,11层以上时,由于加了扩展模块有时会出现不稳,所以11层以上时最好用A系列或Q系列,不要加扩展模块。

楼主:
对于一个电梯没有严格的顺序我们怎样去用SFC去进编程呢?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2008-03-08):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先学全简单的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