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一个开关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09-20):
一个开关控制,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开关为可复位开关,请问梯形图怎么编

网友A:
有很多种方式啊:逻辑指令,与1异或

计数指令 =1 开 =2关

特殊指令等等

纯继电器搭配

网友B:
建议还是看看PLC编程的书籍

网友C:
我也帮忙想一想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或者文章都有不少,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E:
用KEEP比较好编。

网友F(2007-11-21):
(按钮的常开与中间点的常闭)再或上个(按钮的常闭串中间点的常开)

之后输出中间点 或直接把中间点换成你要输出的线圈

本人新手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如有好办法给个回话 共同学习下 wangcan@2008.sina.com

网友G:
用三菱的ALT指令

网友H(2008-04-18):
用三菱得ALTP这个指令

还有很多方法呢

多着呢这个是最简单得

网友I:
当按下时

if(没有开)

打开

else

关闭

这样如何

网友J(2008-12-10):
LD 0.00
DIFU(013) 20.00
LD 20.00
AND 100.00
OUT 20.01
LD 20.00
OR 100.00
ANDNOT 20.01
OUT 100.00

网友J:
使用KEEp指令

LD 0.00
DIFU(013) 20.00
LD 20.00
LD 20.00
AND 100.00
KEEP(011) 100.00

网友J:
使用计数器

LD 0.00
DIFU(013) 20.00
LD 20.00
LD C0000
OR P_First_Cycle
CNT 0000 #2
LD 20.00
OR 100.00
ANDNOT C0000
OUT 100.00

网友J:
使用SFT指令

LD 0.00
DIFU(013) 21.00
LDNOT 20.00
LD 21.00
LD P_First_Cycle
SFT(010) 20 20
LD 20.00
OUT 100.00

网友K(2009-09-12):
用PLC扫描顺序

LD 0.00

DIFU(013)20.00

LD 20.00

AND NOT 100.00

LD NOT 20.00

AND 100.00

OR LD

OUT 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