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不能下载

楼主(2007-09-21):
注意了:数控FANUC梯形图编程软件 fapt ladder III 2.1-snh.zj.rar 不能下载,别浪费流量了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下载时迅雷反馈的信息贴出来

网友A:
2007-09-21 00:23:42 连接ftp.plcjs.com:21...
2007-09-21 00:23:42 连接ftp.plcjs.com:21成功
2007-09-21 00:23:42 等待欢迎信息...

2007-09-21 00:23:42 220 Serv-U FTP Server v6.3 for WinSock ready...
2007-09-21 00:23:42 USER ******
2007-09-21 00:23:42 331 User name okay, need password.
2007-09-21 00:23:42 PASS ******
2007-09-21 00:23:42 230 [Cache Update Disabled!]

2007-09-21 00:23:43 230 User logged in, proceed.
2007-09-21 00:23:43 CWD 下载区/GE_FANUC
2007-09-21 00:23:43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下载区/GE_FANUC
2007-09-21 00:23:43 TYPE I
2007-09-21 00:23:43 200 Type set to I.
2007-09-21 00:23:43 SIZE 数控FANUC梯形图编程软件 fapt ladder III 2.1-snh.zj.rar
2007-09-21 00:23:43 213 4844150
2007-09-21 00:23:43 PASV
2007-09-21 00:23:43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19,247)
2007-09-21 00:23:43 REST 1630236
2007-09-21 00:23:43 350 Restarting at 1630236. Send STORE or RETRIEVE.
2007-09-21 00:23:43 RETR 数控FANUC梯形图编程软件 fapt ladder III 2.1-snh.zj.rar
2007-09-21 00:23:43 150 Opening BINARY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数控FANUC梯形图编程软件 fapt ladder III 2.1-snh.zj.rar (4844150 Bytes).
2007-09-21 00:23:43 开始读取数据...
=====================================
这是我的数据!

网友B:
ftp://plcjs_chnsh:86b5407fc2740c63@ftp.plcjs.com/下载区/GE_FANUC/数控FANUC梯形图编程软件%20fapt%20ladder%20III%202.1-snh.zj.rar

2007-09-20 15:04:02 开始连接......
2007-09-20 15:04:02 开始搜索候选资源......
2007-09-20 15:04:02 搜索到1个候选资源
2007-09-20 15:04:02 使用候选资源进行连接......
2007-09-20 15:07:11 原始资源连接失败

网友A:
兄弟,你的FTP帐号密约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