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的故障

楼主(2007-09-23):
我有太机器上的三菱PLC的故障指示灯在通电后就不听的闪烁,我想问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清楚。

你要有自己的思路。要是我的话,先检查硬件、接线、最后检查程序。

网友B:
你可以查看一下在故障指示灯的回路是不是串联了时钟脉冲嘛!

不停闪烁就说明有脉冲嘛,不是 说线路有须触嘛!

网友C:
估计是线接错了,没有别的

网友D:
量一下电压

网友E:
一定要先查线路,最好将PLC取下来,测试,免得真的烧了

网友F:
检查电源,最好先拆下来,

网友G:
能否在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