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x-programmer6.1软件,在下载区怎么找不到呀?

楼主(2007-09-23):
cx-programmer6.1软件,在下载区怎么找不到呀?谁能告诉我呀 !!谢谢

网友A:
都用one了

网友B:
如果你的PLC在如下系列的话,

CPM系列(CPM1A/CPM2A/CPM2AH/CPM2C/CPM2B)
CP1系列(CP1L/CP1H)
SRM系列(SRM1/SRM1-V1)

and 不需要使用FB/ST功能的话,建议去以下网站下载cx-programmer7.1的中文版本

http://www.fa.omron.com.cn/

网友C(2007-12-10):
我上网也找不到6.1軟件?誰能告訴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