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编写

楼主(2007-09-24):
PLC程序

1。共有3台水泵1#、2#、3#, 1#、2#运行, 3#备用,启动时,1#泵变频启动运行,水压不够时(高于上限频率50HZ)延时20秒1#泵切换为工频,变频器启动2#泵;在工作中水压过高(小于下限频率20HZ)延时15秒关1#泵,如此循环。

2。1#、2#泵或变频器有故障时,延时5秒自动启动3#备用泵,3#备用泵主电路用晶闸管控制。

3。有手动/自动控制,手动时提供3个启动按扭,一个总停按扭;自动时提供一个按扭,一个停止按扭。

希望哪位大哥能帮住小弟编出plc程序,在此多谢!!!

邮箱是chunqiuwubashf@163.com

hejiankai520@163.com

网友A:
你要别人编程,首先你要准备以下这些资料。

1、PLC点号表,就是你打算那个端子干么用的,做出一张统计表

2、系统接线图。PLC的外围接线图,跟变频的接线,跟接触器的接线,等。

3、详细、清晰、严谨的系统动作流程。换个名称就是控制要求。越详细越好。

附加:PLC品牌,型号。变频的品牌型号。触摸屏的品牌型号。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金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利益驱动。

想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或者想学习些东西,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B:
PLC程序

1。共有3台水泵1#、2#、3#, 1#、2#运行, 3#备用,启动时,1#泵变频启动运行,水压不够时(高于上限频率50HZ)延时20秒1#泵切换为工频,变频器启动2#泵;在工作中水压过高(小于下限频率20HZ)延时15秒关1#泵,如此循环。

2。1#、2#泵或变频器有故障时,延时5秒自动启动3#备用泵,3#备用泵主电路用晶闸管控制。

3。有手动/自动控制,手动时提供3个启动按扭,一个总停按扭;自动时提供一个按扭,一个停止按扭。

希望哪位大哥能帮住小弟编出plc程序,在此多谢!!!

网友C:
是不是又是练习题目啊!

网友D:
PLC品牌,型号

施耐德

变频的品牌型号

MM440

网友E:
喂 大哥 同样的东东 你还可以让他变的那么离谱!

网友:
爱默生

EC10-60BRA

网友F(2007-11-13):
二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