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100金币)200PLC通过CP443-1与上位机WINCC通讯需要怎么做呢?

楼主(2007-09-24):
以前听人说不需要做程序,最近做一改造的项目,看到原程序中在网络组态中组态了网络连接,程序中好象调用了库中的FC50/60编程序了,第一次接触,晕啊,请高手指点哦,谢谢呀

是否需要用STEP7组态网络连接?

是否必须调用STEP7中库里的FB/FC编程序呢?

工程紧急,100金币相送!

网友A:
多去找找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C:
不大清楚呀

网友D:
要用STEP7组态网络连接,必须调用STEP7中库里的FB/FC编程序,否则,不能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