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

楼主(2007-09-25):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1.rar]viewFile.asp?ID=1632[/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2.rar]viewFile.asp?ID=1633[/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3.rar]viewFile.asp?ID=1634[/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4.rar]viewFile.asp?ID=1635[/upload]

网友A: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5.rar]viewFile.asp?ID=1636[/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6.rar]viewFile.asp?ID=1637[/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7.rar]viewFile.asp?ID=1638[/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8.rar]viewFile.asp?ID=1639[/upload]

网友A: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09.rar]viewFile.asp?ID=1640[/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10.rar]viewFile.asp?ID=1641[/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11.rar]viewFile.asp?ID=1642[/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12.rar]viewFile.asp?ID=1643[/upload]

网友A: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13.rar]viewFile.asp?ID=1644[/upload]
[upload=rar,ge_fanuc_pmc编程手册(e).part14.rar]viewFile.asp?ID=1645[/upload]

网友B(2007-11-08):
我的不能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解压?

网友(2007-12-17):
晕,英文版的啊!

那我还用下了a !最新版本的我都有,还有你这落后的啊!

发就发个中文的,看着舒服!

英文的看着怪累的!!

网友D(2008-03-07):
是英文版,看不懂!!!

网友E:
请问,怎么解压?

网友E:
不能解压

网友F(2008-04-20):
dajia大家一起

网友F:
\"\"/ \"\"/
Copyright © 1998 - 2008 Tenc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腾讯公司 版权所有

登录QQ书签

QQ帐号
QQ密码
一天内
自动登录
验 证 码
不区分大小写
\"点击刷新验证码\"/
看不清楚?
\"\"/

网友F:
当前位置 : 电脑技术在线 > 优化设置 > 正文

如何修改GhostXP_SP2 电脑公司特别版 v7.0

作者:佚名时间:07-12-23 点击: 905
\"\"/ \"\"/

本文以修改《电脑公司特别版7.0》为例(不是搞针对,本文是在技术性交流的基础上而写,本人也研究过donghai的系统,技术含量高,深感佩服)

现转入正题,本次修改的主要目的是去除流氓软件,那么就要知道流氓软件的相关文件位置和注册表的键值,以下为7.0的一些相关资料:

一、流氓软件
1.3721中文上网
2.IE搜索工具条
二、Hosts劫持auto.search.msn.com
Hosts文件中有这么一行
219.153.32.215 auto.search.msn.com
三、系统启动项等地方。
1.BHO多出了这么两个
(1) C:\\WINDOWS\\Downloaded Program Files\\CnsHook.dll
(很显然,这个是3721的)
(2) C:\\WINDOWS\\system32\\IEBHO.dll
(这个就是IE搜索工具条的文件)
2.Toolbar有这么一个
C:\\WINDOWS\\system32\\IETool.dll
3.启动
位置HKLM\\...\\RUN
(1) Rundll32.exe C:\\WINDOWS\\DOWNLO~1\\CnsMin.dll,Rundll32
(2)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 C:\\PROGRA~1\\3721\\helper.dll,Rundll32
位置HIKLM\\...\\Runonce
C:\\WINDOWS\\tasks\\task1.exe
这个task1.exe是淘宝网的解压包,内有一个网址和一个图标共两个文件。安装系统时静默释放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三、IE有多个工具按钮
IE首页被设置为http://dh.ez597.com/。这个地址并会自动跳转到dh.265.com

现在可以动手修改了,用8.3版的GHOSTEXP(Ghost镜象浏览器) 打开WINXPSP2.gho文件

第一步,首先按照上面的列表清除流氓软件相关文件(直接在Ghost浏览器里面删除)
C:\\Program Files下的整个3721文件
C:\\WINDOWS\\Downloaded Program Files\\CnsHook.dll (3721)
C:\\WINDOWS\\system32\\IEBHO.dll (IE搜索工具条)
C:\\WINDOWS\\system32\\IETool.dll (淘宝)
C:\\WINDOWS\\tasks\\task1.exe (淘宝网址和图标压缩包)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还有3721的一些启动加载项,也把它删除
还有收藏夹下面的网址。。。本文只是介绍方法,其它文件不一一列出来

第二步,清除流氓软件的相关注册表键值,把C:\\WINDOWS\\system32\\config目录下的文件全部提取出来,这是系统注册表的储存文件,然后在“开始菜单--运行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选中HKEY_LOCAL_MACHINE这项,再点击“文件--加载配置单元”,再选中在config目录提取出来的其中一个文件,例如选中software,然后随便输入一个项名称(这里举例输入123),这样就加载了注册表的software部分,123下的子键便是电脑公司7

添加本文到网摘: \"QQ书签\" \"雅虎收藏夹\" \"百度收藏\" \"Google书签\" \"我摘\" \"新浪ViVi\" \"cnmmm网摘\" \"365Key网摘\" \"天极网摘\" \"diglog\" \"和讯网摘\" \"POCO网摘\" \"博拉网\" \"天下图摘\" \"Del.icio.us\" \"digg\" \"reddit\" \"spurl\" \"BlinkList\" \"blogmarks\"

最新评论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验证码: \"验证码\"
查看所有评论
| 小说文学 | 下载频道 | 软件下载 | 在线游戏 | 电脑技术 | 电影下载 | 图铃下载 | 分类信息 |

Copyright 2006-2010 Powered By Pc122.Net
郑重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上,请网友自行辨别! 网站统计 \"\"/

冀ICP备07502445号 QQ群:1187757,38795217QQ:18051268 投稿热线

冀ICP备07502445号 QQ群:1187757,38795217QQ:18051268 投稿热线

\"电脑技术在线\"

最新评论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验证码: \"验证码\"
查看所有评论
| 小说文学 | 下载频道 | 软件下载 | 在线游戏 | 电脑技术 | 电影下载 | 图铃下载 | 分类信息 |

Copyright 2006-2010 Powered By Pc122.Net
郑重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上,请网友自行辨别! 网站统计 \"\"/

冀ICP备07502445号 QQ群:1187757,38795217QQ:18051268 投稿热线

冀ICP备07502445号 QQ群:1187757,38795217QQ:18051268 投稿热线

\"电脑技术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