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三菱PLC恒压控制

楼主(2007-09-26):
我在做一个恒压供水控制的PLC系统,用PLC控制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拖动两台水泵,一台工作于变频,一台工作工频,用压力变送器反馈出口压力,采用三菱PLC加上模拟量FX2N-2AD/FX2N-2DA模块。遇到问题了??PID调节没有搞过,求救三菱PID程序。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能不能帮帮我啊,

网友B:
我只用过台达PLC的PID,先要对PID中的参数MOV值,有取样时间,P值,I值,D值就让他去好了,设0就可以了,还有目标值,当前值(反馈值)你可以在梯形图在线监控中设,然后你看看输出值,,看他的变化,要是输出值,要么是最高,要么是0,那你就再改P,I值,,我也是初学的,高手不要笑话,

我觉得你还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一般变频器生产公司都会用专用的恒压供水板的,一般可以一拖四,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