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流焊设备控制应用方案

楼主(2007-09-27):
英飞凌PLC针对回流焊设备控制的应用方案

回流焊又称"再流焊""再流焊机"Reflow Oven Machine,它是通过提供一种加热环境,使焊锡膏受热融化从而让表面贴装元器件和PCB焊盘通过焊锡膏合金可靠地结合在一起的设备。根据技术的发展分为:气相回流焊、红外回流焊、远红外回流焊、红外加热风回流焊和全热风回流焊。另外根据焊接特殊的需要,含有充氮的回流焊炉。

英飞凌PLC回流焊控制方案图

回流焊又称"再流焊""再流焊机"Reflow Oven Machine,它是通过提供一种加热环境,使焊锡膏受热融化从而让表面贴装元器件和PCB焊盘通过焊锡膏合金可靠地结合在一起的设备。根据技术的发展分为:气相回流焊、红外回流焊、远红外回流焊、红外加热风回流焊和全热风回流焊。另外根据焊接特殊的需要,含有充氮的回流焊炉。

英飞凌PLC回流焊控制方案图

这个论坛我发现发贴有问题,老是发贴把我发的内容又拷贝了一份,害得我只能分贴发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7 10:41:21编辑过]

网友A:
系统构成:

1、系统需要一个控制中心
  功能:
  监视整个回流焊工作机的工作情况。

  进行常规的设置和控制操作。
  执行管理功能,负责全部工作部分的调度、分配、安排,使其良好运行。
2、整个系统所完成的任务
  进行常规或是预定的监控功能;如:温度检测、调节与控制,传输速度、方向的检测与控制等功能。
  全自动检测功能,能自动超高低温声光报警功能。
  直接快速的达到控制及分析功能。
  系统采用双面供温技术,减小PCB板弯曲变形现象,对温度控制精度要求高。
3、系统主要需求
  开关量反馈的输入通道(信号采集)
  开关量的输出通道(控制SSR
  串口输出控制变频器(控制传输带的速度)
  模拟量的输出(控制热风机、实现温控)
  模拟量的输入(热电偶信号输入)

网友A:
英飞凌PLC回流焊控制方案图

\"\"

英飞凌回流焊专用PLC特性:具有79个输入输出点其优点主要为: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便于维护和升级.遇到电脑死机的情况PLC保持状态并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继续运行,数据具有断电保存功能。

\"\"

\"\"

英飞凌回流焊专用PLC特性:具有79个输入输出点其优点主要为: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便于维护和升级.遇到电脑死机的情况PLC保持状态并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继续运行,数据具有断电保存功能。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7 10:27: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