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7-09-27):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来自于工控人家园,谢谢其站长的提供

使用gx-developer-8.3以上版本,有时会遇到“创建新工程失败”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因为Windows和此编程软件不能良好地兼容造成的。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解决,如果还是不行请安装GX-DVELOPER-7
,版本7比较稳定。

……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27202711.html

详细请看总版主博客!

网友A(2008-02-13):
谢谢,下个试试

网友B:
yong qi ta ban ben de ruan jian

网友C(2008-03-14):
7.8

网友D: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用gx-developer打开一个文件后,在编辑状态下,修改不了程序?自己创建的能修改.有些拷的程序能改,有些改不了,很郁闷

网友E(2008-07-11):
楼上的,应该是写入和读出的状态的问题。你打开程序后,按下F2就能切换到写入状态了。这样就能进行编辑程序了。

网友F(2009-12-10):
因为是人家设置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