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caj或者mwp文件

楼主(2007-09-28):
各位帅锅,美侣,我发现在网上下了好多例程,但是都是以caj或者mwp文件,我用step7就是打不开。

网友A:
可能你的编辑模式不正确吧,换一个编辑模式看下,STEP7它有两种编辑模式,一种是SIMATIC,另外一种是IEC 1131-3

网友B:
估计是200的编程软件,先打开软件,从软件里面打开,找到文件所在地,打开就是。一般是mwp格式的。

网友C:
CAJ 是一种文件的格式,有专门打开它的阅读器,学名叫“个人数字图书馆”。华军上有。

网友D:
超星阅读软件 用它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