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07-09-29):
同一环形线,用两个变频器两个马达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同步问题吗?要考虑成本,那位兄弟帮忙出一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A:
描述不够详细。求人办事要给出最详尽的资料。有些差劲。简单的实现2台变频同步很简单。变频控制有几种,数字量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面板控制等。

看你采用那种方式?成本多少?要求控制精度等级?

最容易最准确实现同步的是:【通讯控制】。能准确调速,准确显示反馈运转速度。成本高,技术难度大。

模拟量控制也容易,但是,速度严格同步不是很准,可能有偏差。最简单的是,用级联电位器(一个旋钮同时控制2各电位器)控制。高级点,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控制。

数字量控制,最多能实现同步启动,同步停止。运行中的速度同步很难。

网友B:
????????

     感谢大哥的帮助,上传为方案图,具体控制计划用两个0.75KW 马达,两个变频器,通过链传动来驱动链板线,请问是否最简单的方法达到同步,我暂计划用双联电位器来控制两个变频器调速,希望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C:
我们有做胶印机的三个马达同步,是用PLC控制变频,转速很稳定。

网友B:
刘兄的方案可以,能否详细点,是用旋转编码器,PLC ,变频器,加通讯模块吗?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可以同步启动,但要做到同步转速,应该说有点难,不管变频器的转速控制采用模拟量或数字量控制,其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在控制的传送过程中会有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