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CPU有没有远程I/O模块

楼主(2007-10-05):
刚开始使用西门子的PLC,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现在有2个柜子给很多个电动机配电,2个柜子距离大约10m左右,输入输出点不超过128个点。现在想用西门子S7-200的CPU来控制,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呢.以前用的是三菱的Q系列的PLC,就是在一边放个CPU+I/O模块和通讯模块,另一边放远程I/O模块,通过通讯电缆把另一边的信号传到CPU.西门子S7-300的好象有ET远程I/O模块,S7-200没有三菱那样的远程I/O模块,考虑价格因素,想使用S7-200.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有的。西门子S7-200今年刚出的远程I/0模块,价格比较贵,大约在4500左右。除了采用远程I/O方式,你可以作成通讯方式.自由口,或者MODBUS主从站,或者PPI通讯。编程手册上有详细例子。

需要购买模块可联系我。

网友B:
有,但我不知道价格

网友: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用2个CP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