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没有S7-200远程通讯模块的回复

楼主(2007-10-06):
我觉得你的两个控制柜只相隔10M,没有必要加远程通讯模块。只要将PLC 放到一个1号柜内,把控制电机的继电器放入2号柜内,然后PLC 的输出信号用多芯电缆通过电缆槽放到2号柜来控制电机继电器就行了。这样既结构紧凑,维修方便,又可以减少电源线对PLC的电磁干扰。但如果1号柜内还有大功率的变频设备,就必须在PLC 的信号输入端加滤波电容,以防止PLC 误动作。

网友A:
这样做很多不好之处.第一象你说的那样1号柜内还有大功率的变频设备.我认为加远程通讯模块比较好!那样比这样要好的多!第一可以减少很多配线问题.第二又可减少误动作.

网友B:
我觉得您说的虽然1号到2号柜之间减少了配线,但2号柜有很多大功率的连线对通讯线的干扰比较大。而我从1号到2号柜的连线是从输出端连的,对PLC的干扰相对比较小。并且在1号到2号柜加能讯模块即增加了成本又同样有相同多的配线,只是配线短一点。我现在也使用了这种连线方式,效果比较好。不过如果控制的端中太多的话,用通讯模块确实比较好。